关于总线的速度

楼主(2004-09-05):
很多总线的物理标准采用的是RS485,例如CC-Link。但是RS-485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9600bps,但是很多总线却可以达到几M的传输速度,例如CC-Link在距离不太远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0M。这两种传输速率不就矛盾了吗?请指教。

网友A:
RS485的標准就支持10M的波特率的嘛,看下面的規格: RS-485介面標準: 傳輸方式:差分 傳輸介質:雙絞線 最大傳輸速度:10Mbps 標準節點數:32 最遠通信距離:1219m 共模電壓最大、最小值:+12V;-7V 差分輸入範圍:-7V~+12V 接收器輸入靈敏度:±200mV 接收器輸入阻抗:≧12kΩ

网友A:
不管是DP,還是CCLINK,都是選用了昂貴的線纜接頭等,才可以達到很高的速度,這只是相對的

网友B:
10M是最大传输速率,一般情况是达不到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缓冲池,即使10M也维持不了多久,这就涉及到接收处理速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