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求助:中央空调水冷系统的的问题

楼主(2004-09-05):
本人是变频器应用方面的新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向各位请教: 现在用艾默森EV2000的变频器做一个中央空调的水冷系统,不使用PLC控制,只用模拟量的反馈做闭环控制,应该如何着手,请各位指导、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推荐你去看看: http://www.ca800.com/maga/make/inv/disp.asp?id=818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用压差开关上、下限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减、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