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25个模拟量,求采集卡

楼主(2004-09-05):
要采集30个左右的模拟量(12个温度,8个振动,其他10个),原来用ADAM7000系列模块采集,现考虑用采集卡,请大下推荐,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是通道,二是性价比。需求量很大,所以多听听高手的意见。

网友A:
看看凌华的PCI-9113/9114,都是32通道的A/D卡。

网友B:
12个温度,8个振动,其他10个,请给出作业范围.温度是慢变,振动的频率高得多,其他是什么量?还有,双端比单端通道少一半.你的要求请再说明一下.

网友C:
http://www.acrosser.com.cn有你需要的。去看看。

楼主: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温度的是二/三线制(pt100),振动要求也不是很高,(主要目的是监测,防止超限),其他的量是压力,电量(功率,电流,电压).另外,采集卡的稳定性如何,听说不是很好?

网友B:
ADVANTECH的产品挺可靠,PCL813(ISA)好象是32路单端的,比较便宜.振动频率看能不能跟上.您测的不知是什么振动,很关键的.还要机箱和布线,最长距离多远?环境如何?

楼主:
主要用在煤矿上,测通风机的轴承振动,频率不是很高,机箱是要的,距离有20-30米吧,环境是比较查的,以前用的I7017,效果很好,由于模拟量太多,所以准备用多通道的采集卡试试,另外,加了控制功能,所以要用plc

网友D:
可以试试澳德公司www.ade-tech.com的DSS14--通道多、传输距离远。它是国内目前唯一研发出声卡采集“直流”信号并投入使用的公司。

网友B:
井下吗?环境条件就很差了,如湿度、温度、粉尘、振动都须考虑。不然使用寿命短。控制用pc-based的卡也可以的,有D/A、DIO、记数、频率量等,不只是一定用PLC的。PLC更接近仪表,人机界面较差,但可靠性好是绝对强项。综合考虑吧。

楼主:
不是井下的,地面上的,环境还可以,一般都有空调.决定用PLC的,但是模拟量模块的太贵,从成本的角度考虑,模拟量的采集用采集卡划算一点.

网友B:
这样的环境用PC+板卡全部搞定,绝对没问题!

楼主:
那你的意识还用PLC吗,我现在用的就是工控机(研华)+采集(弘格7000系列),软件是自己编的,但是稳定性不是很好,也没有实现控制功能,现在想用组态软件,比较稳定,加上控制功能,用plc,你认为方案如何?

网友B:
您是指什么不稳定?用了时间中断吗? 你需要几路D/A、开关量、计数器、频率量? 我们做过不少测控项目,不管DOS或WINDOWS下,从没发生不稳定的情况。对板卡的I/O读写凡是时间中断服务程序全部都用MASM在底层编写,很直接,易调试,不用厂商提供的驱动程序。封装的东东看不见摸不着。

楼主:
刚出差回来,需要的开关量八个,模拟量25个左右,D/A转换一路就行,计数器不要,频率四个,不稳定是因为软件(自己写的)的问题,尤其是数据库容易出问题,长距离传输也有问题,所以准备换方案

网友B:
长距离传输电压是有问题,可改为电流传输.就20-30m吗?

楼主:
不是电压问题,距离相当远,几千米,出现的问题是有时数据不实时变化,滞后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