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 I/O 处理的灵活性 - 循环和即时兼顾!

楼主(2004-09-06):
PCC I/O处理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1.周期处理:按任务级周期的刷新I/O,最快周期200us; 2.即时处理:通过低层API函数即时采集和输出I/O. 因此,你可以周期地处理某些I/O,而在必要时又即时处理保证实时性,这样的灵活性对某些客户很有用.

楼主:
请B&R解释: "即时处理:通过低层API函数即时采集和输出I/O."

楼主:
一般PLC都是在程序运行是这样的: 1)刷新输入映象,读所有输入; 2)执行控制程序; 3)刷新输出映象,输出所有输出. 这一控制模式下输入输出的刷新周期受程序长短影响,程序长则二者刷新长.无法得到最新的测量值,也无法及时的输出控制结果. B&R的I/O控制的API库函数可以做到在控制程序的任何时刻,即时: 1)检查外部输入最新值; 2)输出控制结果. 这些不受程序执行周期的影响,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