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液伺服问题

楼主(2004-09-06):
我手头有一台进口设备,是液压控制的橡胶挤出机,原来运行一直很正常,现在出现转速不稳的毛病(不是转速抖动很厉害,而是平稳地缓慢下降),早上开车时螺杆9rpm,到下午四点就变成了8rpm,这中间是连续生产,给定、负荷都没有变化。如果增加给定值,螺杆转速也会上升。 请问各位老大,这是控制器的原因还是伺服阀的问题,或者是液压系统出现毛病(最近刚换了油)? 谢谢,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先调一下控制器的补偿,看能否恢复稳定。有可能是伺服阀对新油液不适应,如溶气未排干容积效率问题。先试试吧。

楼主:
谢谢ccbq,可是这个毛病在换油前就有了,是因为怕油质变差影响了转速平稳性才换的油。

网友B:
我想不是伺服阀的问题,最好看看你的控制器1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C:
测一下系统压力,检查安全阀的调节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