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输出求救,不是开关输出

楼主(2004-09-06):
各位大虾们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输出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是不是直接将数字输出端接到继电器线圈上,如果是的,那么这个数字输出的高电平+3V是一个电压,即是给线圈两端加一个电压,并不是使线圈通电 要是开关输出就好了,可惜不是,该怎么办呢,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数字量卡片加一个继电器输出端子板或者直接用继电器输出板卡。

网友B:
输出的数字信号驱动光隔(如TLP521),由光隔再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在5-30V内随你选啦.

网友B:
输出的数字信号驱动光隔(如TLP521),由光隔再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在5-30V内便随你选啦.

网友B:
用光隔,不要忘记另外加一组外电源(5-30V). 如不需隔离,也可用三极管代替光隔,这样就不需另加外电源了,可直接用PC积的5V/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