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高手,“Flying restart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9-06):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高手,“Flying restart ”是什么意思,我没搞明白。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西门子所有的变频器中都有这个词,我只是不知道这个含义而已。

网友B:
“飞车启动”,就是由变频器自动搜寻正在旋转的电机的频率,然后再由此频率向设定频率增加/减少。主要是在驱动一些大惯量负载时使用。

楼主:
丁喜: 谢谢您,西门子变频器中文手册上写着“...捕捉再启动“有效”..."我想了半天没明白,听了您的解释后,我就明白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