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选择有响应频率要求吗?

楼主(2004-09-06):
选择位移传感器 有没有响应频率这一项指标?

网友A:
这要看你具体应用的要求了.

楼主:
要求1秒钟 最高采样频率达2k 是不是位移传感器采集的是模拟量,不存在响应频率的指标啊 很多传感器类型都没有这个指标说明

网友A:
你是指传感器的动态频率要求吗?那非常的高了。响应频率因该都有,您可以看看我公司的网站上的产品。www.msisensors.com.cn

网友:
位移传感器有多种原理,搞清楚才好说

网友B:
位移传感器不一定就有响应频率....

网友C(2009-08-21):
我的理解是电阻式的位移传感器就没有响应频率,因为它的信号不需要转换。其它如电容式之类的要转换,所以有响应频率
http://www.cnbpq.com/hr/showjianli.jsp?id=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