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一个动画的实现

楼主(2004-09-06):
想问问各位大侠,我想做水在水管里流动的动画怎么做啊 小妹先谢谢各位啦:))))

楼主:
哦 忘了说了 是用组态王做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做好一个流动块,用移动属性和隐含属性.

楼主:
哦,能把你的QQ给我吗 我想知道的更详细一点 谢啦:)))))))))

网友B:
可以做GIF动画,将这个文件按位图插入就行,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C:
GIF动画? 怎么做?介绍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B:
gif动画的制作有很多种软件,3Dcool等都可以,PHOTOSHOP不能做

网友D:
管道控件 可用于组态王 http://www.octsoft.com/pipe.htm

网友E:
和我联系,我有一些组态王的基础操作手册,你要的上面都有。 QQ:389400366

网友F:
先把水管做好,定义一个流体状态的变量,然后画三段短线,在画面命令语言里,写上一个简单的语句就可以了,然后再不断复制 Gif动画用firework来做会比较简单点

网友G:
你做好一个流动块,用移动属性和隐含属性

网友C:
再问GIF动画,如果管子绕来绕去的话,怎么办?分段画?拐角怎么处理?管子加接头不太好看

网友H(2012-01-11):
请教???组态王一个按钮怎能控制两个动画,同一个画面,如启动和停止,怎样控制两条皮带,谢谢发到QQ497609372,我会给你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