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ifix的求助!!毕业问题啊!!急

楼主(2004-09-06):
大哥们,我实在校的研究生,我导师的项目,他昨天和我说啦,做不出来不能毕业啊!真是机死啦,帮忙啊啊 1 如何在ifix里面调用控制面板---就是说我作乐一个控制打开 关闭 手自动切换的控制面板,在vb里面如何编辑脚本才能是多个阀门调用这个面板啊! 2 关于报表相关的资料,以及你做的报表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3 报警历史如何从画面上打开啊!! 谢谢你 真是麻烦你啦

网友A:
有关控制面板稍后发给你一个示例。 有关报表问题请参考:http://hmi.nease.net/。

楼主:
谢谢大哥 真实就命啊

网友B(2005-01-13):
控制面板可以用SHELL语句,做个按钮,添加以下代码 DIM X AS STRING X=SHELL( "Rundll32.exe Shell32.dll,Control_RunDLL",1)

网友C:
打开控制面板: shell "C:\WINNT\system32",1 报警历史通过报警一览空间不能看到吗? 做报表,excel+vb写的麻烦,我也在试

网友B:
报表的话,由于对方要求很简单,我只要读历史数据再把它些到TXT文件里就可以了,我用的IFIX的调度来触发的,比较业余,但对方也没提供什么可以用的软件,连OFFICE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