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做过232BD通讯的朋友

楼主(2004-09-06):
我现在用三菱FX1N系列的PLC通过FX1N-232BD与三菱的J2S系列伺服通讯。主要是为了读出伺服的一些参数。我试了多次,232BD上的通讯批示灯就是没反应,不知道是D8120的设置有问题还是程式有问题。望知晓的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上次做了一个FX1N-485-BD和变频器通信的程序,开始也通讯不上。主要是D8120设置错误,你所详细一点你的J2S的通讯设置

楼主:
D8120设的为 H0C87,H0F87都试过。不过我听说就算D8120设置错误,只要执行RS指令它的发送信号灯也会闪烁。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才会怀疑是程式问题。

网友A:
我上次使用FX1N-485-BD时,开始也是把D8120设置错误,不过发送指示灯确实会闪烁。FX1N-232-BD我没有用过。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伺服是不是三菱的,如果是就很麻烦!我指的不是通讯不上 而是有链接问题!可以电话咨询!我姓周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