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教:S7-300有没有内部时钟脉冲

楼主(2004-09-06):
请问各位,S7-300有没有象三菱FX2N的M8014这样1分钟震荡一次的的内部时间脉冲啊?我想做个24小时的延时间,如果用T(手册上说最大2H46M30S)要很多个,太烦,想用1分中的内部脉冲+计数器做出来,谢谢!

楼主:
有吗?具体点是哪个指令?找不到

网友A:
可以采用西门子的SFC2系统功能来实现!

楼主:
SFC2的NR和PV值代表什么?我按照HELP文件上说的添,填了几个数,但好象看不到什么效果

网友B:
俺才刚毕业几个月,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如何在step7中将一个DWORD类型的数转换成WORD类型,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DI_BCD然后BCD_I

网友C:
有,你在CPU的硬件设置中可以设置任何一个字节为内部时钟。设置好后该字节的第一位为0.1秒时钟,第二位为0.2秒。。。。。。

网友D:
有啊!在硬件组态时,可以在CPU参数中设定任意一个MB。字节的末位周期为0.1秒。但是,绝对不能在程序中对它进行写操作!

楼主:
我设置了CLOCK MEMORY为7,根据HELP上说就是2S的时钟脉冲了 接着,我在SFC2的NR上设置为MB7,PV随便设了个10,RET为0,没有出现错误码,但是也没有看到脉冲效果?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