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将step7集成到protool中

楼主(2004-09-06):
我机器中原先装有protool 6.0 sp2后又装了step7 v5.2请问此时如何将step7集成到protool中?

网友A:
应该是将protool集成到step7中才对吧?

楼主:
对,楼上所言极是。现在protool中相关菜单是灰的,请问如何启用它们?

网友A:
对,重装试试嘛!我的直接就能用。

网友B:
楼上的各位大虾: 能否给我一份PROTOOL.STEP-V5.2 谢谢 我的QQ21892349

网友C:
应先装Step7,再装Protool,若安装顺序不对,问题会体现在Protool中

网友D(2006-06-17):
可以这样做:点击“开始”、选择“SIMATIC”、选择“PROTOOL。CS”、选择“安装组件”,将集成功能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是孤星对, 其余的niao不要坑人啊! 都装一下要2h那

网友F:
天际孤星:
好!
我在网上下在的,在安装时直接检测系统配置时就跳开了,一直无法安装
请问是下载的软件问题还是
我安装的是STEP-V5.3中文版的,是不是要安装STEP-V5.2版的呢,麻烦了。有知道说说!
或者有
protool 6.0 sp2软件的请给 份我呢!!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