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A240显EUVR故障

楼主(2004-09-06):
三菱A240运行一段时间后,不定期显EUVR故障,意为电压不足,可复位,但出现EUVR时间间隔随通电时间增长而越来越短。但实际电压并未有问题,初步诊断是电压检测有问题,现无法解决。我处有多台使用中的三菱A240陆续出此故障,好象是一通病。

网友A:
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很多次维修的经验,并且在维修中和同行交流过,维修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电源或电压检测不正常!

楼主:
应是电压检测不正常,但具体是那部分,请维修过的指教!

网友C:
通过操作面板监控直流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