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直流电机制动震动大

楼主(2004-09-06):
各位同行,有一台西门子直流电机,用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SIMREG K)控制,最近电机 在运行过程制动时电机的震动非常大,该电机的制动系统是电磁抱闸制动.请问该从何处 查找原因?另外有谁用过西门子的这种型号的直流调速器请联系一下,互相的学习交流! 非常感谢.我的电邮:dlf_007@163.com

网友A:
抱闸信号是调速器给的吗

网友B:
注意制动时的电流情况。

网友C:
查查机械结构吧

楼主:
qghmz老兄; 报闸信号是调速器给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你有用过6RA22系列直流调速器吗

网友D:
电磁抱闸制动属于机械制动,其制动时序是否应滞后于电气制动,也就是检查系统给出报闸制动信号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