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密闭压力容器液位测量的平衡容室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2004-09-06):
各位大侠:谁能给徒弟讲一下密闭压力容器液位测量的平衡容室的结构和原理.多谢!

网友A:
当过程压力从测量容室的两侧(或一侧)施加到隔离膜片后,经硅油灌充液传至δ室的中心膜片上,中心膜片是一个边缘张紧的平膜片,在压力的作用下,产生相应的位移(最大约0.1mm),该位移即形成差动电容变化,并经电子线路板的解调、振荡和放大,转换成二线制的4~20mA.DC输出信号,输出电流与过程压力的大小成 正比。

楼主(2004-11-09):
谢谢你,不过我说的是关于有压(比如说锅炉气包的液位测量)。平衡容室的结构。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网友B:
结构很难讲清楚,要对图讲才能说清楚。有单室平衡容器和双室平衡容器。汽包水位的平衡容器有根管子接冷凝水(为全量程),有根管子接汽包水位,他们会产生差压,通过差压变送器负牵移就能显示水位。你找本差压变送器的说明书里面有图。

楼主:
山灵:你好! 谢谢你的讲解,我现在没有说明书,不知哪里还有这样的资料? 你能给我发一份吗? email:sister7@126.com.

网友B:
http://www.saic.sh.cn/ziyi/product/view_product.jsp?id=310 点击下载

楼主:
请教山灵: 你推荐的网站我已经看了,我不懂他指的负迁移是什么意思,如果输出是4-20MA,那是液位越高输出越大吗?期待你的热心指教。

网友B:
理论我也不是很清楚,负迁移是在差压最大(液位最低)时输出4MA,差压为零(液位最高)时输出20MA。

楼主:
谢谢灵山,我明白了。

楼主:
请问灵山: 不好意思,现在你说的网站上不去了,冷凝水是接正压还是负压?如果正压加-20kpa的压力,可不可以直接在负压侧加+20kpa 的压力?期待你的讲解。

网友B:
冷凝水接负压,后面的话我不理解(如指差压变送器可以那么理解),校验变送器时在负压侧加压校验,假如量程是0-20kpa(汽包水位没有这么大的量程,除氧器差不多)在负压侧加0kpa输出20MA、加20kpa输出4MA,网站可以上。

楼主:
我到热电厂工作刚不久,我们这的同事特保守,幸亏遇见你,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外形怎么也琢磨不透。平衡容是的投运和平常的差压变送器有区别吗?

网友B(2004-12-09):
平衡容器和变送器是两个概念他们不存在比较,应是先后次序问题。平衡容器投运很容易把正负两阀门打开就行,然后是三通阀按差压变送器的要求投入就可以了。

楼主(2005-01-11):
请问灵山: 变送器其它指示仪均正常,而汽包液位在正常运行时却没有了液位指示,汽轮机冷凝器指示最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液位没指示可能是取样管路堵塞(阀没投好)、或线路开路等。 汽轮机冷凝器指示最高是指真空还是指液位?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可能我问的问题有点太过于笼统或者太肤浅了,不过谢谢你的耐心。我见我们同事处理汽包液位时只把平衡阀的一个容室的泄放口打开一下又关毕就好了,正常运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汽机是指的冷凝器液位,也是正常运行时出现液位指示到满(其实液位没有那么高),我们把变送器拆下以后又装上往容室里加水但水不好保持住,最后同时打开正负取压阀却又出现液位打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又恢复了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另,单室和双室平衡容室的结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网友B:
可能是管路有堵塞通过排污以后恢复正常、或由于平衡门有漏重新打开再关死。 由于你拆了变送器管道是空的没有冷凝水,所以没有差压输出最大。 单室和双室的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刚开车时是不能投这块表的,因为负压侧的冷凝水没有充满整个导压管,这时投表可能使膜片接触蒸汽损坏仪表,另外由于导压管是不满的,故测量不准确。你的同事打开一个排污口,可能是排掉导压管中的空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测量。有事请联系:69HQ@sohu.com

网友D(2008-12-21):
今天遇见了一个问题,很难解释。由于测汽包液位变送器冻坏,重新更换后却出现了一难以解决的问题:零位时输出4mA,正常投入运行后还是4mA,起初是因为冷凝管里的水被排空,可经过一夜的冷凝,怎么还是那样?不知何故?请教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