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达-A18.5KW无显示

楼主(2004-09-06):
我手上有一台台达变频器无显示,功率18.5KW,请问电源驱动板下面一只管子是整流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的话稳压值是多少?

网友A:
你是哪的?我对台达变频器维修较熟悉!我的电话:13819732792

网友B:
我是台达的维修工程师,有兴趣了,讨论讨论。 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网友C:
稳压的一般用ZD*标住,耐压值一定有标住或色环或数字,还高不定就用表测好了! 整流D*!

网友D:
请问大拇指: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稳压管和整流管有什么不同?

网友:
电源板上稳压管不多,都试管状贴片的,标有色环的那个。

网友C:
在路测要用电压法测比较好! 一般整流二极管与负载“串联”,通常只有0.5~0.7V的压降;而维压二极管则是与负载“并联”,测出的电压通常在二极管的稳压值*V,他和二极管自身压降(0.7V)相差很远,应该好区分的! 假如你要用断电测在路电阻法,那还要看你的表的输出电压值和管子的稳压值,在想还用负载的在路很容易使人迷惑!最好取下来用加直流电测! 其实细心想想:“稳压二极管一般负极接电源输出,正极接地,分析电路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拆下测量:正偏时普通二极管读数在100—590左右,稳压管则在600—700之间,没办法的话你可以通过此办法参考测量。但是万用表一定要电量充足哦!

楼主(2004-10-26):
请问各位这板子上驱动部分DD3是一个什么管子?

网友:
这段时间没修到A型的,你看看如果是管状贴片的如果是看看有没有色环(至少有两环以上)如果有就是稳压管,如果只有端边的一环黑色极环那就是普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