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2004-09-06):
我对LV还不是很了解。现在我想设计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其实就是一个高斯窗调制的正弦波函数,载波为10到20个,载波频率在40k-2M可调。输出为V级。后接功率放大器,电压大概要放到100V。我想控制实现一次发出这样一个脉冲,而不是周期脉冲,请问用LV实现容易吗。需要用哪些相关产品。NI的卡太贵了,有替代产品可以选择吗?谢谢。

网友A:
LV本身只是通过图形来编程的工具软件.你的信号恐怕要自己编程事先生成放在内存或文件用时逐个发出.LV含的"任意波型"好象不是你要的那种.NI的卡能将你的信号送出去.这样的卡台湾做的便宜得多.但你的频率挺高的,查一查研华、凌华等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