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选用原则

楼主(2004-09-06):
现代传感器在原理与结构上千差万别,如何根据具体的测量目的、测量对象以及测量 环境合理地选用传感器,是在进行某个量的测量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传感器确定之后,与之相配套的测量方法和测量设备也就可以确定了。测量结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感器的选用是否合理。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要进行—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传感器的来源,国产还是进口,价格能否承受,还是自行研制。 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后就能确定选用何种类型的传感器,然后再考虑传感器的具体性能指标。 2)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员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而且对其方向性要求较高,则应 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传感器;如果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要求传感器的交叉灵敏度越小越好。 3)频率响应特性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 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4)线性范围 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但实际上,任何传感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传感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 5)稳定性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 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 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 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在某些要求传感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6)精度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 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 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 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 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传感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 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需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传感器。 对某些特殊使用场合,无法选到合适的传感器,则需自行设计制造传感器。自制传感 器的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
传感器作为现代工业发展“逼”出来的一门交叉学科,非常重要,就就像人的五官,指导现代工业的巨人智能化的不断提高。楼主给出的总的原则非常重要。本人从事的基于机器视觉的视觉传感器也考虑了上述要点。主动光的接收与滤光(单一频率光)、激光斑点的精度、白噪音的削弱、图像采集频率,CCD的可选像素以及机器人的标定精度都是必须考虑的东西。

网友B:
不错的主题! 另外,传感器好像每一件产品都不一样的,使用前需要校验初值?

网友C:
冰山一角 我觉得传感器的范围太广了 应用的领域也很多 钢铁 化工 制药 能源 食品 几乎所有领域 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过程控制中涉及到的传感器 当然还有变送器 例如 热电阻 热电偶 流量计中的传感部分 很多传感器已经和变送装置合为一体了 其性能也越来越强大

网友D:
我是学生 我觉得上面就没有适用于学生研究的

网友E:
传感器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不太好统一概论了; 我所用的传感器大多为荷重传感器和测速传感器, 在我使用的荷重传感器我都感觉,使用时间长了它们线性度和灵敏度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位仁兄有好的产品,帮忙指点指点啊!

网友F:
所说的论题还可以,只是说得比效系统,没有实例。

网友G:
请教编码器输出信号类型选择如何确定。

网友H:
TO:身心疲惫 我公司代理全世界第一流的荷重传感器,并且价格不高,线性、灵敏度、稳定性都还没有别的品牌超过它。有兴趣的话可给我发邮件啦。 xdhaofang@tom.com

网友E:
TO:秋水伊人 如果我有需要一定会给你联系了,你公司都有哪些品牌的,,,我主要用的是荷重传感器和测速传感器,荷重传感器都是量程比较小的那种,精度要求也比较高的!

网友I:
我学自动化的,看了之后觉得很有用,希望大家多多写这样的文章:)

网友J:
身心疲惫, 日本共和电业KYOWA的荷重计,大小量程都有,精度很高,质量世界公认的。虽然恨日本,但东西好也只能用了。

网友K:
建议:在论坛上讨论技术方面的贴子里,不要总为自己推产品。 总听说大学里很多教授都不搞学术了,项目捞钱重要。大环境和制度是个问题。本人也是搞传感器应用的,很有兴趣进行技术讨论,但总是到后来变成广告贴,没意思. 卖广告的自立新贴。 多多得罪!

网友L(2005-10-28):
顶 LVDT:
建议:在论坛上讨论技术方面的贴子里,不要总为自己推产品。
总听说大学里很多教授都不搞学术了,项目捞钱重要。大环境和制度是个问题。本人也是搞传感器应用的,很有兴趣进行技术讨论,但总是到后来变成广告贴,没意思.
卖广告的自立新贴。
多多得罪!
我有同感,强烈BS趁机卖广告的,大家来这里的都是行内人,你的产品好不好大家心知肚明,再说台湾的第一品牌在国内市场也是属于三流货色!

网友M:
经典!值得本人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