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RS指令的看过来

楼主(2004-09-06):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好长时间了,一直是断断续续在弄。问了好多人也没个所以然,是没人弄过还是各位大虾太谦虚啊。用FX1N系列PLC通过FX1N232BD与三菱J2S系列伺服通讯,读出伺服的参数。望指教!

网友A:
我用FX1N-485-BD加RS指令实现了通过通信的方式控制5台变频器的控制,我觉得比较容易实现。首先是D8120要设置正确,然后就是通信协议发送的数据要正确,在用RS通讯时,最好用8为模式,这样在组织一帧数据时比较直观。

网友B:
不是通讯不上  而是有链接问题!可以电话咨询!我姓周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不是通讯不上  而是有链接问题! 否则服出现通讯错误!可以电话咨询!我姓周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