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B变频

楼主(2004-09-06):
长期在高温环境工作的KEB F0变频器,断电后再送电很难复位,其他变频和仪表也有类似问题,是何原因,求教大虾。

网友A(2004-10-17):
我是KEB上海维修中心的维修员,据你所说的问题,若只是过热的话,只要加大散热就可以-主要是加强空气流通。若是其他故障应该是使用年限快到了呀。

网友B:
我有一台科比1.5KW变频器,上电后带电机不到一分钟,电机发热,发臭,请科比公司上海维修部帮忙判断一下故障.

楼主:
我厂有许多KEB F0变频器,在40度温度下使用了六年,近来较多变频器出现断电后特别是断电时间长后,多次送电都显示888,难复位,或复位后一开机就显示EUP(电压低)跳,开机成功后又能正常运行,恳请各位大虾帮助.急!!

网友C:
我公司有1台KEB F4变频器损坏,经查是最上面的电子板坏,能维修吗?需多少费用?E-MALL:hyc2088@21cn.com

网友D:
juta: 您好!想不到这么巧。 我公司一台Thies染色机上月烧坏的110kw的KEB F5变频器前天送保修(报废?),应该也是送贵处吧?请问贵处分析是何原因所致?因为投入使用才半年啊,而且使用的环境温度很正常,对比另一台同型号的机器,变频柜内的温度应在45摄氏度以下,变频器散热片也并不烫手,不会是热烧。 另外,Thies的电气工程师过来查处并打开该变频器时,看到里面已经烧得一团黑,黄黑的金属熔溶物溅得到处都是,想来是只能报废了。当时看到其510VDC母线的正负两极有一处的距离大概只有2公分,而且之间并无任何绝缘、隔离或灭弧措施,见到此景,KEB是否会考虑设计上的欠妥?不仅逆变模块炸了,我看到连输入的整流模块也烧裂了,当时我很奇怪看到它的整流桥是一个三相半控桥,因为以前没见过这种设计,当时就有些糊涂了:难道是可回逆电网的四象限工作的变频器?半控桥能实现电能回馈到电网吗?。。。后来想起好象没见到这变频器的缓冲电阻,若有的话其功率和体积都应是比较醒目的,莫非这整流桥的半控功能就是用以实现变频器送电时的缓冲作用? 还有,KEB F4/F5 系列变频器好象都是用的台湾产的JAMICOM电解电容?为了前一批设备(2000年投用)上的F4系列变频器保养,要更换其上用了4年的电解电容(已因电解电容老化漏液烧坏两台30kw、一台1.5kw的F4变频器),却很难找到相同安装尺寸的产品,不知您是否能提供些信息?十分感激!! 本人QQ:31410804 eMail:yeanson@sohu.com

网友E:
我有位网友是GEM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他的qq是50102849 你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网友F:
公司名称 科比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上海市田州路99号9号楼708室 邮政编码 200233 联 系 人 夏小姐 Email   hr@keb.cn 电  话 021-54503230 传  真 021-54450115

网友A:
F0的变频器用了5,6年后上电显示“888”,难复位,或复位后一开机就显示“EUP”(电压低)跳”主要是里面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时间长了失效所致。此种情况,KEB上海维保中心可以给你们用F4或F5的变频器来替换F0的机器。 至于THIES公司的用户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印染行业的车间太潮湿所至,针对这种情况KEB公司现在已经把直流母排的结构从新设计了。从现在开始这种问题已经解决了。至于你们说的保养,你们可以把F4的变频器发到KEB上海维保中心来,给你换原装的电容,不过此服务是要收取元器件的成本费用的哦。

网友G:
to:juta 朱万贵?太熟悉的名字了,真的是你吗?原森兰公司的吗?我是许凤凯 13940994213

网友H(2006-09-21):
   有可能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多年,导致一些电器元件的老化!是科比的主要问题

网友I: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A:
其实电子产品都一样,长时间在高温工作的话,老化肯定快。

网友J(2007-08-24):
我公司用Thies染色机与立信染色机.Thies的都是KEB变频器.立信是丹拂斯.今年的新机问题太多了. keb变频器到现在已经坏了两台了.前天一台KEB的55KW的一整流模块炸的面目全飞,主回路三个125A的保险全爆了.还有就是变频器箱温度太高散热不好平时都45度.丹拂斯的总是报接地故障,到目前为止还不到3个月已经有大半都是接地故障.是不是现在的变频器质量太差

网友A:
不是变频器质量差了,而是现在对变频器的保养要越来越高了呀。

网友K:
科比变频器,本来在国外生存于空调环境中。没想到在中国却要抗高温,虽然国人认为45度不算什么。可是科比等一批娇子们却是难以忍受的。罢工,爆毙是常有的事了。中国的国情,外国人总是不了解,却又不敢去了解。。。。。

网友A:
楼上的这么说就是对变频器不了解了,在高温下工作的产品又不是没有,只要你愿意买,我们可以长期在60度以上工作的产品都有。

网友L(2007-10-09):
juta
       你好你是维修科比变频器的吗?   可不可以加我的QQ啊谢谢

网友L:
这是我的QQ号346322564

网友M:
我司精修KEBF4、F5系列15KW以上变频器,在珠三角有很多固定客户,主要也是染厂客户居多!欢迎需要帮助的各届人士、朋友来电洽谈!谢谢!联系人:何锋华  联系电话:(0)13602434659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最近生意好吗?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最近生意好吗?这里好像与你维修的产品没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N:
高温经常出现过电压,过电流,一般来说,超过40度,就应该考虑降容使用。超过55度时要采取空调降温,要不容易坏。

网友A(2007-11-09):
是呀,楼上的说得也是实话呀。

网友A(2007-12-19):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现在已经离开科比了。

网友M(2008-10-24):
KEB变频器需要维修请找广州诚控变频技术服务中心,里面有维修KEB的图片,欢迎朋友们去看看。联系人:何锋华;电话:13602434659。我们价格优惠,互益大家。我们热烈欢迎直接客户和中间商的来电咨询和合作!

网友O:
科比的机器不要随便拿地方修,要找厂家的人,电路板很容易内部断路,只有换板。朱万贵我听说过,以前科比的,我的强项是丹佛斯,丹佛斯的接地故障一定不要取消电流互感器,否则爆模块,上海维修电话13918639136

网友M:
很容易断那是实在的问题,关键看你是怎么去维修,如果说驱动板或是电源板坏了就换新板的话,那相信有变频器知识的人都会换;换句话说,客户注重的是价格,换板价格很贵,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客户KEBF4-132KW炸毁6个输出模块,3个整流模块,当然电路板也是炸坏了,厂家报价3万多,维修内容是:换模块、换整流触发板;换电源板。后来我们给修好了(价格肯定没有那么贵),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试问:要是有门路谁想去多花冤枉钱。假如楼上那位朋友是直接用户的话,你会怎么做?维修讲的是资本,而资本就是你的技术,你的技术就是你说话的资本。

网友P:
楼上说的是大实话啊?维修讲的是资本,而资本就是你的技术,你的技术就是你说话的资

网友Q(2008-12-17):
楼上大家好!KEB的产品还是拿到我们KEB 公司维修!~~公司电话021-37746663

网友R:
谁知道KEB  F5系列软件调试时,内部参数说明

网友M(2009-02-03):
各位同仁:祝大家新年好!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财源广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R:

谁知道KEB  F5系列软件调试时,内部参数说明

我知道。打开软件,只要认识英文就认识参数了呀。

网友S(2009-05-22):
F0的说明书谁有?发个网址

网友T:
请问:KEB F5系列的如何修改参数?

网友T:
请问:KEB F5系列的参数不能修改,是什么原因?

网友U(2009-07-13):
小弟公司有一台keb d-32677变频器显示ls.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意思?

网友V(2010-07-21):
KEBF4的变频是不是光接电源是不显示呀。。。我接了电源他怎么不显示呀。是不是还要接其他的呀还是坏了

网友W:
KEB的电路板是好几层的,坏了没办法修

网友X:
KEB F4 F5我这里有些二手的机器 11KW 15KW 18.5KW有需要联系13221971118沈

网友Y(2011-10-14):
请教keb f4 11kva 低速运转正常,高速运转一两秒就停,报警。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