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用不用伺服电机有多大差别?

楼主(2004-09-07):
0.5Hz以上的备好的随机信号控制+-250mm的直线运动用不用伺服电机有多大差别?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说呀,精度、响应时间都对选型有影响。另外如果你不愿意用伺服电机也可以用液压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种场合,伺服意义好像不大.随机信号反馈跟上有没有必要.

网友A:
能用变频就别用伺服,便宜一分是一分。

楼主:
据说变频对近旁的测量会有影响.

网友A:
好象对磁栅尺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