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4-09-07):
电机为16KW 四台,采用施耐德ATV68 90KW变频器,走行机构,原电机为三角接法,现改为Y接法,变频器到电机距离小于30米,未加出线电抗器。在25-35HZ运行5-10分钟,电机发热,手能明显感觉。三相电流均为25A。 请教诸位老师,发热原因。另 1、制动电阻8欧20KW够吗?此系统为他人设计,我手中没有设计放案,不知制动电阻的配制 2、角改Y是不是引起发热的原因

网友A:
基频是否设为50?为什么要“角改Y”?电机是否失速?

楼主:
是50,电机没有失速。 具体为什么要改我不清楚。 因为不是我设计的系统,调试也不是我做的。

楼主:
制动时间设为10S 负载较高

网友B:
不能改为Y型接法

楼主:
现在在48HZ运行15分钟时,温升较低。 原电机为绕线电机,没有更换。难道一定要换成变频电机吗! TO:SPAWM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改Y后,绕组电流变成了相电流,转矩会下降。但现在所带负载为30%,应该不会超载

网友C:
TO:木易1973 这里有两个问题 :1 电机是长期低频运行吗? 2 4台电机与变频器的关系 电机长期低频运行是要发热的,因为电机的冷却风机与电机的轴是一体,所以电机散热不足导致电机发热,解决的方法只能增强电机的散热。 与你改星角关系不大。

楼主:
不需要长期低频,是操作人员这样做的。 我现在要求他们在48HZ运行。 但反映这样运行20分钟后,温度大概有70左右 可能偕波太严重了 我在考虑加出线电抗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08-10-22):
引用 网友C:
TO:木易1973 这里有两个问题 :1 电机是长期低频运行吗? 2 4台电机与变频器的关系 电机长期低频运行是要发热的,因为电机的冷却风机与电机的轴是一体,所以电机散热不足导致电机发热,解决的方法只能增强电机的散热。 与你改星角关系不大。

我觉得也是这样!

网友F:
为什么要更改电机的接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