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大虾指点:有PLC模拟量输出控制的数显模块吗?

楼主(2004-09-07):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想用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数显模块,不知有这样的数显模块吗?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请把你的具体情况说清楚点, 胡军强 销售工程师(中南区)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中心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三才堂乙-7号 邮 编:100084 电 话:010-82671107/8转307 传 真:010-62533666 E-mail: hujunqiang@sensor.com.cn 网 址:www.klha.cn www.sensor.com.cn -------

楼主:
谢谢!我有你们公司的资料,如需要时,再联系。

网友B:
既然是模块当然一般就是放在控制柜里的,你要显示当然是用来看的,一般放外面盘装的也就是在柜子的表面,实际这种情况也就是选一台数显表就OK了! 不知当否,你这种要求的产品好像没厂商生产,因为怎么说都有点浪费,不具有市场价值。13814022175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查了一些产品样本,有的公司生产单纯用来显示数据的数显表,只几十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