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DD Motor与力矩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4-09-07):
请问DDMOTOR与力矩电机是否一样,有何区别?

网友A:
DDMOTOR应该是指直驱电机吧,和力矩电机还是有点不一样。力矩电机往往是低速大扭矩,它的低速对于普通伺服来说可是甚低速。直驱主要考虑了力矩和惯量的设计,使电机能直接带载,往往还配有BRAKE,可以运行在较高速下,可以认为是很硬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