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功率因数超前

楼主(2004-09-07):
求助!ABB变频器功率因数超前 我有一台ABB 90KW变频器,带75KW的水泵,变频器一启动,功率因数超前,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各位大虾小虾帮帮忙,小弟涕零感激!

网友A:
你是江西的吗?崇仁?

网友B:
电网中是否有功率因数补偿装置。 国标要求:带变频器的电网,功率因数补偿应0.92-0.95之间。

网友C(2011-09-19):
我也遇到这一问题,请问楼主上述问题是否得以解决,请将分析思路和结果通报一下,谢谢!shaocheng@power120.com

网友D(2011-11-21):
90KW的应该内置了进线电抗器,你查一下电网配置,前端有没有做无功补偿,有没有过补。

网友E:
专业变频器维修:ABB、西门子、施耐德、丹佛斯、三菱、富士等及备件销售 qq15313917188

网友F:
  肯定是过补偿,改成无功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