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点竞争”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4-09-07):
请教大虾们,我的控制电路中两个继电器出现“触点竞争”现象,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电器竞争是存在的,解决电器竞争一般情况看是否对电器控制有无影响,如果没有影响,不要管,如果有影响,可以加分压电阻,就可以

网友B:
我认为触点竞争不是什么好事至少说明电路设计不完善。可以用增加互锁的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