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VLT2800的闭环系统的内部参数设置和外部接线.

楼主(2004-09-07):
王老师,李老师,各位高手: 在下想建立一个VLT2800的闭环调速系统:反馈信号4~20mA由传感器输出至变频器60,55端,给定信号取12mA打算从内部设置(将215设置为50%不知道是否正确);输出频率欲控制在0~50Hz范围之内. 这个系统我折腾了快两个星期了,除了得到:Fr=0.0和Err.33两种结果以外一无所获.其实丹佛斯变频器的操作手册应该详细的列出这样一个闭环系统的内部参数和外部接线的具体设置和操作说明的,这样就不用这么浪费时间了.. 不说也罢,还请各位老师,高手不吝赐教,给出参数设置的列表和外部接线...谢谢!

网友A:
P100=3 P200=1 P207=2 P208=0。8 P202=0。8 P308=2 P309=2 P400=4 P414=-50 P415=50 P416=1 P437=1 P440=1 P441=3 P442=0。05 P444=0。5 这是0-10V的PID闭环,自己看,再修改

网友B(2009-10-10):
先将你变频器参数初始化为出厂设定值,开始设定013:4/100:3/电机参数设定101至106,另外部端子设定参数302至307,314:2/414:100/415:-60/439:0.1/440:0.3/441:3/就可以了,如果有疑问请打电话:13544053203 陈楚阳 注意314:2/

网友C: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网址:www.hfsmdq.com QQ:625764078
手机:13956061435 刘先生合肥神马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