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询无线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4-09-07):
本单位有一数据采集项目,欲采用无线方式,具体内容:32通道,单通道4k,0--5v,经信调电路后用a/d转换。哪位能提供一些方案、发生器、接受器、采集卡资料、信息等。 谢谢

网友A:
你的无线通讯通过什么类型的。 可以说说吗? 只是一个问题。

楼主(2004-10-09):
不要使用公网,传输距离1公里以内。发送端不要过于复杂(体积要小),传感器输出为0--5v交流信号。

网友B:
下位机:PLC/RTU进行数据采集+小型(0.5W以内)无线Modem模块(使用VHF/UHF频段,同频/异频半双工通讯)。 上位机:PC+无线Modem模块+SCADA软件(如《组态王》等) 由于无线Modem模块发射功率小(1公里内),一般情况不需要申请无线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