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AD板,谁能告诉我满足我下列技术要求的板子吗?谢谢

楼主(2004-09-07):
1、采样频率2M/s左右; 2、采集板上FIFO容量120K左右(或者其他方式能保证我每次能读取120K左右个数据); 3、模拟输入通道至少2个; 4、数字输出通道至少8个; 5、分辨率12或者16位; 6、采用触发采样方式(可以输入触发同步信号); 7、信号幅度-5V——+5V(双极性);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两款,AD7502,AD7508可能合适, 看看把,www.rbh.com.cn 010 82561691

楼主:
to gongds 我看了一下你们公司的产品,有几个问题请教 1、AD7508的FIFO容量是多少? 2、AD7508是否有DI、DO 这些说明书上都没有具体说明 另没有看到AD7502这一款

网友B:
给你个网址建议你去看一下 www.vidts.com

网友A:
to jacov AD7508是实时采集与存储的,不用带FIFO 的, 就可以保证你在每次读数时不丢数;不带DI,DO 你可以在编程是开缓冲区的,不限量的; AD7502是一款老产品,简单的技术指标: 一个通道的; 连续采集;带32K/16K的FIFO,量程0-10V/-5—+5V可选的;

网友A:
TO jacov 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我们可以给你定做

网友C:
可以参考研华PCI-1714 1、采样频率最高30M/s左右;4通道同步采集 2、采集板上FIFO容量32K。通过DMA传送方式采集数据120K不会丢数3、模拟输入通道4个; 4、攒无数字输出通道; 5、分辨率12位; 6、多种触发采样方式(可以输入触发同步信号); 7、信号幅度-5V——+5V(双极性)。增益1,2,5,10;

网友D:
凌华DAQ-2010,4通道同步A/D卡,14位分辨率。

楼主:
To gongds 定做能否保证性能稳定。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网友A:
to jacov: 定做的性能你放心,我们公司的优势就是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板卡,大概在一万五左右; 如有意向请来公司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