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在造纸行业的应用

楼主(2004-09-07):
覃强: 您好! 想请问以下在造纸行业,应用CC-LINK总线的有成功的案例吗?相对与罗克韦尔的DEVICE-NET总线来讲,CC-LINK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我有条造纸生产线想用CC-LINK来取代原先的DEVICE-NET。 谢谢!

网友A:
听说是做过造纸行业的,CC-Link相对于devicenet的优点主要是以下: 1.网络层面:devicenet是以设备层为主,做不了控制层的工作。而CC-Link是以设备层为主,向上可以做控制层的工作。比如,它的一种从站-本地站可以相互之间进行非周期性通讯,作为从站的HMI还可以查看其他从站的数据等。 2.通讯速度和距离:DEVICENET的最大通讯速度我印象里只有500kbps, 最大通讯距离是500m,而CC-Link的最大通讯速度为10Mbps, 最大通讯距离为1200m. 3.传输数据量:devicenet一次传输的数据量只有8个字节,而CC-Link从主站到从站150字节/批,从站到主站34字节/批。

网友B(2004-11-06):
在这里我纠正一下。我们是做控制用的,DEVICENET是点对点的通讯,所以响应速度更快,我们只谈通讯速度没有用,同样以太网的通讯速度很快,但为什么不用与控制用呢

网友C(2007-04-23):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还要考虑选用的变频器,plc等是否支持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