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4-09-07):
有没有一种时间继电器的接点可以分别整定不同的时间?

网友A: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我有,可以整定两个时间 电话:13099129230

楼主:
用两个当然行,但是那台设备上原装的只用了一个,只是想了解一下国内有没有这种继电器。

网友C(2005-04-22):
用许继集团的SS-94型。

网友D:
有意思,你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E:
有往复时间继电器国产型号jsz3r

网友F:
应该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