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传动”?

楼主(2004-09-07):
请问各位高手: 从别人那听到“多传动”一概念,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进线单元,将交流整成直流。在直流母线下,并联多个逆变单元,而每个逆变单元都可以拖动交流电机。 多传动系统可以节约能源,减少柜体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