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9-07):
富士变频器5000/11P显示正常,但启动时;显示0.00HZ频率不上升是何原因。

网友A:
请将端子上RUN或FR,线与COM,连接.

楼主:
面板控制及外部端子控制都试过了,变频器仍无法启动

楼主:
经我检查,是控制板坏了,那为朋友能修呀,谢了。

网友B:
出来乍到,请多关照!!

网友C:
检查控制端子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若没有,就是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D:
我可以修,你是哪里的。。

网友E(2005-09-26):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

网友F(2006-05-12):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厂家设了密码。当时我买了一块主板,回去和厂家的电工一说告诉我是家了密码。具体我也不知道密码,他又把他的主板要回去了。

网友G:
我有这一台富士变频11的,现在我用不到.如你可以用到是否可以帮我用出去?13738102910 史

网友H:
楼上两位仁兄:
1,所有的秘码均可解开。新主板要设容量码,G/P类型等
2,富士22KW以下一种主板,30KW以上一种,您问楼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