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的帐头帐尾

楼主(2004-09-07):
请教高手 控制西门子的micromaster 6se3216 变频器 通讯协议由uss改到profibus 用cb15 但是现在不能写控制字到变频器 因为不知道profibus 数据结构的帐头和帐尾 用的是uss的帐头帐尾 不知道它们的是不是一样 请教profibus的帐头帐尾

网友A:
請問是你發信到我的郵箱的嗎,你的sohu郵箱無法收到郵件,我貼到這裡吧: 你好,你的問題我沒有辦法全部回答,因為我是做研發,所以並沒有用過你說的CB15,我這裡只有一台MicroMaster 420變頻器和一塊MicroMaster 4 Profibus module,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說的CB15,就我所知道的一些信息給你參考: > > 远方先生你好: > 我手边有几台变频器(MicroMaster 6SE3215-8DB40)和CB15的profibus通讯模块 现在想用工控机用串行通讯卡实现与变频器的profibus通讯,以前是用uss协议通讯,用c 语言编程控制。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 1。profibus信息帧中用户数据结构 的帐头和帐尾。 > 是否与uss的帐头帐尾相同? RR:我不太清楚你所說的帳頭帳尾是什麼意思,Profibus嚴格的定義了各種數據幀的格式,USS我沒有親自用過,只是看過一些相關的文檔,了解不是很全面,前幾天工控網總線論壇上有一位“冬水先生”,貼了一篇文章<PROFIBUS-DP从站的工作原理>,這裡面對DP從站相關的一些報文格式進行了描述,你可以參考一下。 > 2。是否需要GSD EDITOR对工控机实行主站设定 ,GSD EDITOR 在哪里可以索取? RR:主站都可以自己設定,而且主站通常都沒有GSD文件,GSD文件是描述從站功能規格的文本文件,便利主站識別從站,故通常主站不需要GSD文件。 > 3。是否需要对CB15初始化. > 因为看到有些文献上说要将CB15的地址号设定与变频器的地址号一致。 RR:如果采用DP連網,那所有的數據交換都是自動完成的,你也可以參考冬水先生的那篇文章,裡面描述了主站與從站之間如何進行數據交換,也就是主站如何發數據初始化從站,如何配置,再如何進行數據交換,其實只要你細心分析一下那幾條報文,就發現整修過程很簡單的。 關於你說的CB15與變頻器之間的通訊,因為我沒有用過CB15,所以就不得而知了。 > 4。仅仅将CB15接到变频器上,将面板显示选择参数(P006)设定为6(USS串行总线状态),面板上出现0与1交替闪烁,这与USS通讯状态下, 空闲时不停闪烁100不一样, 请问是怎么回事? > 望乞尽快回复 > 谢谢!!

楼主:
感谢远方先生的回复 我要做的是工控机与变频器的通讯 只用c语言编程 不用step7等plc带的编程环境 ,该系统以前是用uss协议通讯的 c语言编程 通讯良好 。现在硬件连接是这样的 工控机一台 带有pcl745串行通讯卡一块 变频器(micromaster 6se32 ) 和profibus的通讯模块cb15 连接好之后 通讯卡 可以将报文发出 但收不到变频器的回复 请问 硬件方面是不是还需要什么 软件方面 我咨询了siemens的技术人员 说profibus通讯协议中用户数据结构的帐头和帐尾和uss的一样 (但我从他的语气中判断他也不很确定,他说只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 没做过c语言的 ) 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帧头帧尾!帧头:SYN:不少于33位“1”;SD:10H、68H、A2H、DCH、...... 帧尾ED:7EH。大概是,没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