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B的PLC请帮助!

楼主(2004-09-07):
我刚接触A-B的PLC,请问那位高手能回答我在其Rslogix 500编程软件中,当双击project tree中的S2-status,然后弹出的窗口中有两个标签DLL和STI,请问分别是什么意思,何谓DLL中断?

网友A:
STI 可选定时中断允许用户以特定的周期自动中断主程序文件,扫描一个子程序 DII开关量输入中断,QQ:15848341

网友B:
就是定时中断和事件中断呀。 STI(selectable timed interrupt),S:30指定定时中断的间隔时间;S:31指定 触发的中断子程序。 DII (discrete input interrupt),S:50设定预制值,S:52为事件发生的累计值,S:47指定DI的槽号,S:48指定掩码,S:49指定上升沿或下降沿, S:46指定事件中断子程序。 当条件满足时S:52计数,当S:52 大于等于S:50后,每次条件满足时(指定事件触发时),中断正在扫描执行的程序,立即跳转到S:46指定的程序,执行晚中断程序后,再返回继续执行先前的循环扫描程序。 我对RSLogix500,SLC/MicroLogix很熟, 若需要帮助,可以联系ilzsy@tom.com, 我再给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