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直接驱动丝杆发出啸叫声

楼主(2004-09-07):
我用的安川SGMAH的400百瓦伺服电机和丝杆直接连接 在丝杆运行行时候一切正常 但在某一位置停下来的时候发出一种啸叫声(不是所有位置都有啸叫声,在某些位置又是没有声音的),经过仔细观察 发现是停机的时候电机带动丝杆在来回在做圆周方向的震动所发出的声音 已经冥思苦想多日 但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望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用什么方式控制??是位置吗??是不是用速度控制时,输出电压没有为0

网友B:
还是把刚性调软一些吧

网友C:
四轴同心,能绝对保证吗?

网友D:
各位前辈,本人是为新手。但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电机即使在静止的时候,SERVO PACK也有电压输出(为位置控制)。

网友D:
在速度控制下,SERVO PACK的输出端的电源也不为0V。

网友E:
To yzj7518: 能否请你解释一下, 在"还是把刚性调软一些吧"中的刚性指的是什么,是指那一个参数?

网友B:
刚性是机械系统的固有属性,伺服系统特参数调整必须依照机械系统的的状况,通俗地讲就是调整伺服系统的刚性与之配合,伺服系统刚性太硬,跟踪速度快,定位快,但易引起机械的震动和啸叫,刚形太软,则跟踪速度慢,定位慢,实际应用是根据情况调整相应的参数,你说的安川伺服我没用过,对于松下等伺服都有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前馈,积分时间常数等一些参数,我想安川也应该有,你参照说明书看一下。 你说的局部出现啸叫,我怀疑与负载的不均匀,丝杠,滑道等有关系,你仔细检查一下 欢迎交流,问题解决后如何解决的请告知我,互相提高!

网友F:
如果有零点漂移,可以进行调整,本公司电极有这样的参数,具体请查阅我公司产品说明书(SGDM或SGDH)

楼主:
更换了联轴器 问题好象好一点了 我用的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G:
把位置精度放宽一点。精度设得太高,以系统现有参数又难以实现,电机只好围绕稳态点来回转了。稳态精度有一个误差带,你能实现的精度必须要落在这里面,否则就只能振荡了。也不一定非要调这个,磨擦和背隙也是对精度有影响的,改善一下很有效果。

网友H:
使用滤波器会好点。

网友H:
我数控行业使用伺服3年了,怎么没有人来把我挖走?

网友I:
是不是丝杆有点问题,在此停止时来回找位置.

网友J:
参数 PN100调低PN102调低点就行了,电机与丝杆不同心,我现在都用YASKAWA的伺服 sunxtdk@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