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松下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控制?

楼主(2004-09-07):
向各位大虾请教: 我用松吓PLC控制台达变频器(因I/O不够,只能用通讯),实现变频调速,但每次写进去的数据就是无法发送到变频器中,我对错误有以下检查:1)通讯线衔接正常,通讯线焊线正确; 2)PLC与变频器通讯协议设置正确,(COM1,9600B,8,EVEN,1); 现在我怀疑是程序有问题,各位大虾请指点如何解决? 期待各位的回复!!!! TKS!

网友A:
有台达变频器的通信协议吗/

楼主:
TO 张伟坤: 有台达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以及它的通讯格式。 告诉我你的信箱,我可以给你发过去,请多多指教! TKS!

网友B:
我是台达的PE,想交流交流 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网友A:
to 菩饭幽助: 好啊,协议发过来好了,我也可以帮你看一下.这个程序该怎么编. zhangweikun@163.com

楼主:
TO 张伟坤:   协议: 1.Baud Rate:9600; 2.通讯格式:8,ODD,1 FOR RTU; 是不是用在RTU上就会不行,我对RTU格式不了解,只是听说过, 望赐教!

楼主:
我今天已经把PLC和变频器的协议改了,协议:   1.Baud Rate:9600;   2.通讯格式:8,ODD,1 FOR RTU;      但还是不行,头大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哦,台达的通信命令格式不知道怎么样的.RTU是MODBUS协议的RTU校验吗? 1.Baud Rate:9600;      2.通讯格式:8,ODD,1 12只要两边设成一样就行了,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读取频率等的命令格式.是MODBUS吗?

网友A:
你看看下面的东东,也许会有点帮助哦.

楼主:
TO 张伟坤:     我先看看,试一试你讲的,MODBUS我还要 再确认确认,多谢!

楼主:
TO 张伟坤:     是MODBUS协议,我看到说明书上说,变频器接收信息后,如果不正常会报警的,但没有任何的ERROR产生,会不会还是硬体上的原因呢?

网友C:
不用查了,台达的变频器是MODBUS,100%

网友D:
有应用成功的吗?我也正为这事烦恼 发点资料帮我吧 chzj125@sohu.com

楼主:
TO 张伟坤:    已经可以了,现在通讯正常,但用ASCII通讯还是不行,想请你再指点指点,台达变频器接受数据(ASCII模式),是先接受高位还是接受低位? TKS!

网友E(2004-11-03):
我做过一个通讯的程序,感觉还可以的.可以互学一下.

网友F(2006-12-15):
能一起探讨一下吗?

网友G(2009-07-21):
我也正在做FPGA32H2T与海利普的通讯,用F159写的,但是试验没反应,楼主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H:
用145指令

用145指令

网友I(2009-08-25):
松下PLC怎么样和台达变频器通讯控制,请前辈指教一下小弟,QQ:435930704

网友J(2010-02-10):
小弟刚刚接触变频器,公司要用台达的,正在为  通信发愁那,哪位高手 给个代码 指点一下小弟

luoyang_xj@163.com    谢谢!

网友K(2010-10-27):
各位大侠请教一问题: 我用松下PLC控制台达变频器(因I/O不够,只能用通讯),实现变频调速,但每次写进去的数据就是无法发送到变频器中,我对错误有以下检查:1)通讯线衔接正常,通讯线焊线正确; 2)PLC与变频器通讯协议设置正确,(COM1,9600B,8,EVEN,1); 现在我怀疑是程序有问题,各位大虾请指点如何解决? 期待各位的回复!!!! TKS!
谢谢!!!!
谢谢!!!!

网友K:
救急啊!TKS我QQ576777897!

邮箱是gangyang11@163.com

网友L(2012-12-04):
有谁做过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VFD-M通信的?

网友M:
松下FPXPLC与变频器通过MODBUS协议通讯应该选哪一个指令?松下说明好像感觉好乱的。我用PLC与多台台港士林SS系列变频器通讯 ,请赐教

网友N:
对:songbolingyanchi关于有谁做过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VFD-M通信的?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VFD-M通信是可以的,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发一个小程序例子给你参考一下,也可以加我QQ:237451326互相学习交流一下技术

网友O(2016-11-25):
您好,能把程序发给我下吗!刚好我也在用这两个在通讯,谢谢了!253417732@qq.com

网友O:
弄好了分享下好不,我也在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网友L关于有谁...

还不清楚,200 smart与三菱变频器通讯跟台达变频器通讯的不同之处,不知道楼内有没有做过 200smart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大神···

网友N(2017-04-14):
你先弄清楚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就好办了

网友Q(2019-06-24):
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R:
哪位大侠知道MCGS与台达MS300变频通信德的同时又能与内部PLC通信,用485通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