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Multidrive TSU 电压不可控

楼主(2004-09-08):
TSU的直流电压过高,达到100%,而给定只是90%,且导通角为94度(原则上不应输出高电压,正常应为67度)。调整参数,无法控制电压变化。控制板都是好的;可控硅静态量是好的且脉冲线连接无误;变压器相位正确;电流互感器好的。逆变单元的充电回路都有充电电阻。不能判断是TSU的问题还是逆变单元充电的问题。请各位帮个忙,谢了。

楼主:
已查明是TSU侧的问题,非逆变单元的原因,但电压高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像是整流的相位不对,触发角无法控制。望各位给些指点。

网友A(2009-02-04):
你好,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上也有TSU,请问TSU上反桥交流进线加自偶变压器升压为什么?

网友B(2010-09-04):
这是为了提高回馈电压,提高换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