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电梯制停时轿厢的加速度曲线传感器

楼主(2004-09-08):
现需测电梯制停时轿厢的加速度曲线,加速度不超过1g,开始制停时的速度为3m/s。该如何选择这套设备?限急需20mm厚的压力传感器,最大值为3吨。

网友A:
测电梯制停时轿厢的加速度曲线有两种方法: 1. 直接选用加速度传感器,得出曲线; 2. 检测速度,通过速度与时间的对应关系绘出曲线。

网友B:
用PID也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