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支热电偶可以并联2个二次仪表么?

楼主(2004-09-08):
我现在用双支热电偶连接PLC温度模块和二次仪表 现在能不能改成单支热电偶并联PLC温度模块和二次仪表 测量精度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原理上说:单支热电偶作为低阻抗元件,可以并联2个二次仪表。但是有些仪表的断偶电路采用了上拉电阻的方法,所以这样使用要采取慎重态度。如果可以,对测量精度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应该能接两个二次表,对精度没有影响

网友C:
应该有影响,最好加一拖二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D(2005-06-24):
有影响,温度比单支的低2度左右

网友E:
张军: 你怎么姗姗来迟?! 迟到两年,罚款 5 元!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主要还是要看后续连接的2台仪表的信号输入端的隔阻方式,对当前的大部分仪表是可以直接双联的。

网友G(2006-09-30):
我这样用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连了一台pid调节器和一台圆图记录仪

网友H:
理论上将电压信号的并联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建议使用一分二的隔离器

网友I:
我试过了,好像温度不太准确了,有偏差!

网友J:
这种情况下,二台二次表输入阻抗要一样且阻抗要大才好。
所以实在不行用二台同一厂家的仪表,马马虎虎的应付,也说得过去。
不过这样抗干扰就差了。极不建议使用。
办法:用一台:一入二出的釚装温变器要稳当得多。

网友K(2008-11-23):
应该可以,不过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L:
问题不大,但具体要看仪表与热电偶

网友M:
不可以用的,抗干扰能极差,

网友E:
会说话的把话往好听的说,不会说话的把话越说越难听。请注意文明发言,往好听的说,建议管理删除上面二帖。

网友N:
冷端补偿电路和断偶保护电路之间会有互扰的.

网友O:
电压信号并接就可以的

网友P:
不可以,要加温变和配电器

网友Q:
用一台:一入二出的釚装温变器要稳当得多。

网友Q:
看后续连接的2台仪表的信号输入端的隔阻方式,对当前的大部分仪表是可以直接双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