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09-08):
各位仁兄,本人是位初学者,现在做个工程要组态王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不过在硬件设备里找不到施耐德的变频器,请各位仁兄指教一下。

楼主:
各位仁兄,本人是位初学者,现在做个工程要组态王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不过在硬件设备里找不到施耐德的变频器,请各位仁兄指教一下。

小魏!

网友:
施耐德的变频器是标准的MODBUS协议!

楼主:
施耐德变频器其地址如何确定呢。

小魏!

网友:
在产品手册里应该有对应的地址表

楼主:
现在我搞不懂的是从组态王上给变频器发送一个命令怎么实现,能不能举个例子给我(比如,要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谢谢

网友A:
我用组态王控制变频器是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实现的,这样不是很简单吗?

小魏!

网友:
我是用力控做的,直接就可以和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如果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一个实例!

楼主:
帅哥直接通讯可以省钱啊。

楼主:
在组态王里,变频器中有用到MODBUS协议的是ABB与安川的。施耐德用的也是MODBUS协议,现在定义I/O设备的时候没有施耐德变频器可选,可不可以选ABB或安川的代替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们的寄存器对不上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