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4-09-08):
请各位给个解决方案: 要在PC机上直接控制。三菱PLC,三菱变频器,真空表,机械运转影像等。运转和监测。 变频器的频率,电流。转速,真空要有坐标图显示。并要让PC机以每秒钟对所控元件情 况存档。机械运转影像要可以播放。打印。 有兴趣可以联系洽谈一下解决细节 邮箱:zhouhou@vip.sina.com 电话:0769-8732718转222分机 联系人:周生

网友A(2012-09-14):
DNV51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高效率驱动感应电机IM和同步电机PM

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

高启动转矩特性; 0.5Hz可提供150%的启动转矩(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在0Hz可提供180%的零速转矩(有传感器矢量控制);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可以堵转运动,在0Hz输出150%的额定力矩;

配合DN5PLC1可编程控制卡可以实现电梯一体机功能。

递恩变频,缔造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