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化炉温度检测方法

楼主(2004-09-08):
各位师傅:小弟的厂里本来是用热电阻去测量固化炉的温度的(300度左右),用五个热电阻测量固化炉的五个温区,固化炉是十米长的远红外辐射加热器,效果还可以;但现在由于要在固化炉里加入热交换器,提高热效,所以会对热电阻的测温产生一定影响,请问现在该用什么方法测温好呢??

网友A:
如果温度再高的话,我看采用热电偶的,可能好点,他的最大量程在1700度, 胡军强 销售工程师(中南区)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中心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三才堂乙-7号 邮 编:100084 电 话:010-82671107/8转307 传 真:010-62533666 E-mail: hujunqiang@sensor.com.cn 网 址:www.klha.cn www.sensor.com.cn

网友B:
用巡检仪和热电偶就可以了 深圳桑普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0755-83740599

网友C:
现场需要显示吗?我上次在客户那边看到过!是用巡检仪和热电偶!同时呢,巡检仪要带有通讯口,连到中控室!

网友D:
我有耐高温抗震热电偶0-1800度范围,24通道高速巡检仪可带通讯接口,或单路PID温控仪。 0510-5133998

网友E:
“加入热交换器,提高热效,所以会对热电阻的测温产生一定影响。”但只要固化炉的温度还是 300度左右,还用热电阻测量就可以。

网友F:
“加入热交换器,提高热效,所以会对热电阻的测温产生一定影响。” 只要炉内温度在热电阻测温范围内就没关系咯,因为你测的炉内温度,而不是工件的温度(我 的理解?),如果温度再高的话,我看采用热电偶。 用红外测温仪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其性价比不好。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G:
这里最好采用红外测温仪,因为“加入热交换器,提高热效,所以会对热电阻的测温产生一定影响”,红外测温仪可直接测量工件的温度。使工艺更稳定!对于性价比的问题,红外测温仪是比较贵些,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测得准,对不对?既然人家说了:“加入热交换器,提高热效,所以会对热电阻的测温产生一定影响。”你还偏说 “只要炉内温度在热电阻测温范围内就没关系咯”。而且人家说了,温度是300度,你却说什么:如果温度再高的话,我看采用热电偶。人家可没有说“温度再高”!况且就算温度会再高,那么,热电阻的测温产生一定影响,热电偶就不会吗?

网友H:
热电阻的测温还是很准确的,关键就是在实践工作中找到你所需要的测温点,在考虑需要的型号。

网友E:
虽然我也做红外测温仪表销售(主要是在线式),但它并不适应所有场合。 组织系统不光考察单部件的性能价格比,还要考虑系统性能价格比:完成同样任务要求,当然是价格低的好。‘目的是要测得准’没有错,但价格也必须考虑,所以会有‘技术经济’一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包打天下,我们搞技术的应该给大家提供合理的方案,不光是追求销售业绩。况且目前红外测温的精度和热电阻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光是发射率的确定就是现场应用的主要难题。 关于雷泰,顺便说几句:雷泰产品的确取得相当好的业绩,但被福禄克收购后整合一直不到位,至今运行不是很顺畅,还需要继续磨合。

网友F:
周公,分析的相当正确,我们做销售不应该把自己的产品当做万能的,当然我并不是说银河星光怎么样,有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周公,我也是做红外测温仪的,(代理美国爱光)。有些问题想请教你,还望你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13510266752 刘飞

网友E:
刘飞 你好! ‘请教’不敢当。我的电话:029-85253961。其他联系方法,见 www.kaimingkeji.com 。

网友E:
银河星光:帖子重发,去掉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