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A触摸屏可以通过em277profibus模块连接s7 -200?

楼主(2004-09-08):
如题

网友A:
ESA的触摸屏,可以不用加模块就连接S7-200,因为它自带了MPI/PPI口,如果要连接PROFIBUS网络,只要在订货时候注明,成本增加300左右,可自带PROFIBUS端口

网友A:
联系方式13585961068

网友B:
原价是多少呀?

网友A:
那要看您需要的屏的大小了,不过,不论大小,ESA的屏都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PLC,自带MPI/PPI口

网友C(2012-11-11):
对:oldboss关于那要看您需要的屏的大小了,不过,不论大小,ESA的屏都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PLC,自带MPI/PPI口 内容的回复

ESA触摸屏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