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惠丰变频器跳PF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4-09-08):
(无正文)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缺相保护!如不详可以来电,02423848803

网友A:
不,电话写错了,02423843846

网友B:
缺相保护, 输入电压缺相 , 检察电源电压正常否 ?参数设置正常否?

网友C:
缺相保护,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看一下前端输入部分是否还有其他工控设备(例如交流接触器)检查该设备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看一下这种保护是否频繁出现?详情请电话或邮件联系:0531-6427900 e_mail:liyongfeng@hfinvert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