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4-09-08):
有什么好办法把分散的DI点,搞成一个整数,写到变频器里去? 请各位大虾指点!s7-300

楼主:
没人愿意理我呀!有没有现成的功能快?总不能让我把分散的DI集中到一个M字里,再转换成整数吧!

网友A:
你把每一位分别传送到m位里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TOO EASY.JUST USE YOUR MIND!!!

网友C:
很简单啊,,比如: A I0。0 /I0。0为你说的DI = D100。0 A I0。1 /I0。1为你说的DI = D100。1 如此就可以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怎么读/写一个D中的位,我写的是三菱Q系列读/写D的位中的方法。 反正就这么个方法。。 不知道对你没有帮助。 我回宿舍时帮你查以下资料,,忘了

网友D:
我丢,简直就是小孩子的问题, 随便怎么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