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温度控制仪表:要利用仪表控制电机阀的流量来控制

楼主(2004-09-08):
我近日接手一个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温度控制的内容,其加热方式是利用高温油通过散热片加热,现要利用仪表控制电机阀的流量来控制温度,即要求仪表具有位置比例控制功能,求各位GGJJ帮帮兄弟,给兄弟选择一种仪表!最好价格能便宜一点,我现在知道RKC的可以,但价格太贵了!

网友A:
这个小意思了!!价格:400-500。 国内有智能数显仪表为单回路数显PID调节器,可自由组态选择热电偶,PT100,微弱电压,标准电压/电流(如4-20MA,1-5V)等输入信号类型,对于电流/电压线形输入信号可以选择显示量程,经PID调节后输出的控制信号,可直接控制电动执行器,继电器,变频器等,实现自动调节的目的。适用于工业现场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的精准控制!!

网友B:
我们自行研制开发的减温仪表,完全付合你所提出的要求。 输入信号:Pt 100 热电阻 输出: 可控硅直接控制电机 带报警(5V输出) 具体可联系: 杭州余杭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石龙 hzshilong@163.com 013757170910

网友C:
国产智能数显仪表为单回路数显PID调节仪,一般的300.00元,好的1200.00元(带伺服放大器,直接驱动电机正反转)。

网友D:
我公司有生产,精度高达到0.2级,价格300元 深圳桑普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40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