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客户端和服务端连接问题

楼主(2004-09-08):
各位高手,请问如果我得软件支持作为OPC客户端,是不是可以和所有OPC的服务程序进行数据交换,也就是说一个OPC客户端可以支持不同通讯协议的的OPC服务端,能否这么理解呢

网友A:
opc client 可以连接任何一个有相同Data access 版本的opc server .

网友B:
对的。 OPC是一个比硬件通信协议更高一层的协议。

楼主:
谢谢二位,不过还要问一下邓先生,“有相同Data access 版本的opc server ”怎么理解?

网友C:
1.0的客户端,不能和opc server 2.0版本相连接. opc server 有一些可支持好几种版本.

网友B:
OPC是比硬件通信协议更高一层的协议,OPC就是要屏蔽底层的差异的。只要服务器端支持OPC,OPC客户端就可以和它连接,而不用考虑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