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一定要搞出来

楼主(2004-09-08):
领导交给一个测控仪器项目,试验过程是对小气球内充气,计量气球爆破时的累积体积和爆破瞬间的压力(2路压力、2路流量;I/O12路),存盘数据(一个批次几百数量不等)并具备数据分析和查询功能。请教具体的软硬件解决方案,但必须用普通电脑来做,是用单片机?嵌入式?或其他?可怜本人刚从强电工作转行,请各位大虾留下几句吧!

网友A:
你選用的壓力和流量傳感器是什麼? 12路I/Os又是什麼啊? 要說清楚才有辦法幫你. 如果用普通電腦, 你可以選用數據采集卡, 應該要有模擬量輸入, 頻率/计數器等等功能的卡吧, 請再寫清楚吧.

网友B:
I/O是DIO(开关量)还是别的什么?直接用PC+板卡应当没问题.要具备数据分析和查询功能的话,PC肯定较合适,人机界面方便.倒是传感器怎么安装是个问题.不知要控制什么,是气泵吗?